速修 宏碁大短 简单一例

楼主(2015-04-30):
客户说不开机  (客户只要不显示就是不开机)

上电大短   5560g
拆机量电感  没有发现大短
(暂时没有使用烧鸡大法) 量大 中个电容 发现CPU供电电容短   看周围电容没有发现问题
  拆上官 无果
在CPU电容烧鸡
哎呦!!烧死我了   找出元凶   电容中间裂了 照片不清楚

上电ok
没有技术含量  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技术 不错   经验丰富

网友A:
这种维修以后别发了 闭着眼都能修好!

网友:
LZ说的有点简单了

网友:
值得小白学习

网友B:
楼主,烧鸡大法怎么用啊

网友:
不错 我也是这样烧鸡发烧好好多大电流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维修以后别发了 闭着眼都能修好!

是没有什么含金量,但是帖子对新手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维修以后别发了 闭着眼都能修好!

我发这个 大神飘过就行了  勿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烧鸡大法怎么用啊

假如CPU供电短路  一头接+ (CPU电容) 一头-   电压1.2  限流2A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很多吧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容易找出故障点的   只不过是需要付出点代价(手会烫到的)  习惯了就好了 还有就是先仔细观察下主板外观 这样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了

网友:
额~~   这。。。    大短5A超简单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假如CPU供电短路  一头接+ (CPU电容) 一头-   电压1.2  限流2A

楼主,能不能说详细点呀,我才学习笔记本.时序都不咋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CPU供电短路  一头接+ (CPU电容) 一头-   电压1.2  限流2A

楼主这句写在顶部就有些看点了

网友:
烧鸡这个办法好像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说详细点呀,我才学习笔记本.时序都不咋会

这个我说的还不够详细吗

网友:
烧机法的受益者    呵呵

网友:
楼主真逗还能变身电容。

网友:
以后这样的帖子少发吧 3分钟就可以秒杀

网友:
你直接在电源口接个电烧不到吗?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钻石维客
发消息
一星学徒

网友:
桥发烫?电压正常吗?

网友:
能修复就有技术含量!楼主过谦了

网友:
烧鸡 法还不会用啊!

网友:
不错呀,继续努力

网友:
图片发清晰点嘛

网友:
有些对地短路0欧烧不出来,加大电流有可能会扩大故障,见意先小电流烧,慢慢加大电流。

网友:
又是一道好菜,可惜我没理解明白

网友:
烧鸡大发没用过,有一次IBME420大短用风枪把板子吹变形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用拆什么 直接烧 一般电容坏

网友:
说的 好简单

网友:
电容短路的机器真是太容易给我赚钱了

网友:
精神可贵,虽然谈不上技术贴;总比不发好吧赞一个

网友:
大短用烧鸡法烧得出是好修,烧不出就很难了

网友:
19大短路的板子,每次使用 骚鸡大法, 百试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