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T跑C1,

楼主(2015-04-30):
GA-G41MT-S2PT跑C1,主副BIOS换过,刷过。还是挡C1.电压都正常,之前还亮过机.进了系统烤机都烤了2个多小时,现在又不行了,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
系统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系统 管理总线是否有检测过?

网友:
查内存槽各电压

网友:
c1 一般内存没过吧

网友:
测内存系列下来的供电 和 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 管理总线是否有检测过?

徐总,系统管理总线有2.96V低于3.3V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系统 管理总线 如果正常  就干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 管理总线是否有检测过?

徐总, 问你一个问题,从PCI-E插槽系统总线那里飞线到内存的系统总线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会不会扩大问题

网友C:
刷BIOS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不行,,就换南桥。。

节奏是不是走的太快了?

网友:
档CI,喇叭有报警声吗?没有一般就是系统管理总线问题了,系统管理总线的上拉电阻和钳位二极管比较爱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徐总, 问你一个问题,从PCI-E插槽系统总线那里飞线到内存的系统总线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会不会扩大 ...

一般从时钟芯片飞多,PCI-E基本没试芝。

网友:
C1首先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基准,SPD,SMBCLK,SMBDATA

网友:
期待LZ告诉大伙一个真相啊

网友:
修过换时钟芯片好的。。。

网友:
查系统管理总线上的电阻之类的小元件

网友:
除内存工作条件外,还要查显卡。

网友:
修好了,从PCI-E插槽哪里飞个3.3V到内存系统总线那里。之前内存系统总线是2.9V,现在给他跳个3.3V,能常显示了,可是不知道会不会返修。目前来说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从时钟芯片飞多,PCI-E基本没试芝。

我飞线过去就好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