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61M-DS2 掉电重启

楼主(2015-04-30):
最近 收到好几块 GA h61m 的板  全是 开机掉电 然后重启 无限次的那种  ,可怜小弟 才出来混,各位 前辈 有什么有什么 检修思路

网友A:
H61掉电基本是缺少某个供电、或者BIOS问题导致,请先在掉电瞬间按主板供电先后顺序测量每个电压,什么供电不对就强行上电进行检修。

网友:
查主板各个供电是否正常,有无短路。

网友:
H61  BIOS坏的多 刷刷就好了  还有单桥问题

网友:
  现在一看见H61的板就怕

网友:
如果是长时间才掉电的话,可以按时序查询供电,如果是非常短的时候掉电就只有先到各供电的阻值,如果不断路的情况下强行上电按时序检查了

网友:
同意LS的意见

网友:
缺供电问题。  直接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掉电基本是缺少某个供电、或者BIOS问题导致,请先在掉电瞬间按主板供电先后顺序测量每个电压,什么供电 ...

强行 上电 ? 不进行追查 维修 ?  拔掉 4pin  看看 是否 在掉电

网友:
刷BIOS就好

网友:
先从简单的着手,刷bois,再查各个供电

网友:
不过  h61  cpu电路 现在没遇到多少坏的  但是还是看看比较好  打阻值

网友:
技嘉的主板有问题,就先刷 一下BIOS看一下,有可能就会好的

网友:
CPU换试试  刷BIOS

网友:
楼主有修好没,分享下呗。我现在手上也有块这样的板、没复位

网友:
供电,时钟,PG,BIOS。上电的瞬间测量吧,不怕烧U就强行加电测量!或者上假负载

网友:
看拔掉内存还掉电吗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值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