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怎么用啊!

楼主(2015-04-30):
还有就是,论坛说的乌龟壳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乌龟壳,指的是部分机器的PWM上下管使用的是铁壳的那种管子,很容易坏,不容易焊接,有通病
烧鸡法是维修短路的一种方法,比如5V电感短路,判断好前后级,用线给接入1V电压,限流1A,然后摸主板上那个元件发烫,发烫的就是坏掉的元件,直接换或者拆掉就好了。
烧鸡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建议找你师傅问清楚注意事项再自己操作。

网友:
   哪个师傅带哈我,咋修好笔记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乌龟壳,指的是部分机器的PWM上下管使用的是铁壳的那种管子,很容易坏,不容易焊接,有通病
烧鸡法是维修 ...

用线给接入1V电压,限流1A,  这个可调电源怎么调电流 电流表都只显示000 怎样调才是1A电流输出

网友:
1V1A这个有待考证

网友C:
     你还是去迅维学学基础吧

网友:
   这  这    来深圳福永

网友:
烧鸡。
嘛,一般都是发现短路的电容会多点
然后测量对地的是哪一端,
然后电压调到3V(一般都是用3V个人的,高的偶尔是5V。。。。。5A电流)
然后表笔一端接地。正电给短路的元器件的非接地的供电端上电
过几秒了再去触摸附近哪里的元器件或者芯片发烫的。。之后的你懂的了。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你接烧鸡的时候烧错了端头。可调电源就是无损耗0.000也就是直接对地了
那么换一头就好了。。有消耗电流。产生热量,这才是烧鸡的真谛

网友:
二楼说得很清楚 。

网友:
有种场效应管是铁壳的,就叫乌龟壳

网友:
龟壳就是充当PWM电路MOS管, 烧鸡打法,接可调电源,接入短路的地方,电流先小后高,慢慢烧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有短路的时候才用的。不是什么都用烧鸡的,断前级烧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线给接入1V电压,限流1A,  这个可调电源怎么调电流 电流表都只显示000 怎样调才是1A电流输出

这个我也想问啊。  都显示000,怎么判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去迅维学学基础吧

不行哟,报学校报错了,报道了重庆电脑维修,坑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行哟,报学校报错了,报道了重庆电脑维修,坑惨了

    你读的是维修学校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读的是维修学校啊

对啊,那个时候不知道有讯维,  唉。被坑了1W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那个时候不知道有讯维,  唉。被坑了1W多

     加QQ聊啊     我也想去学    103567294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那个时候不知道有讯维,  唉。被坑了1W多

我去,去电脑城找人,也比你好

网友:
老老实实去找个专门修笔记本的铺子  跟到师傅学  自己每天多摸 每天琢磨  说实话  学校能教的毕竟有限 关键是自己!!!

网友:
问一下你们师傅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