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意想不到的掉电问题,折腾我2天

楼主(2015-04-30):
机器型号:联想昭阳E43A故障:开机logo会掉电,XP滚动条会掉电。
   接到手,肯定裸板测试下,情况跟描述的一模一样,掉电后可再次触发。这时侯的第一反映就是某个芯片不良导致。因为上次刚修个dell的。也是这毛病,最后加焊显卡搞定的,所以这次果断的上BGA,心想秒了秒了。上完BGA冷却后,测试故障依旧,心里凉了一截。毕竟手上没波波,就算有也会用,。后面就是开始瞎搞了,刷刷bios,换换CPU和显卡的滤波电容,还是一样。唉唉唉,直接崩溃,最不喜欢修这种掉电的机器,毕竟机器还是亮的。这时候突然想起来,客户来的时候猫了一句话,说用电池好好的,把电池拔掉用电源就出问题了,抱着试试的态度去测了下公共点,一测不知道测了吓一跳,公共点19V,触发后立马变成13-15V来回跳变,当时可高兴了,问题找到了。直接找到保护隔离(在这里说下,我的三星S4 无线打不开,正准备拆开换模块,所以没手机照相给大家看,抱歉)还是一样,待机19V。触发就被拉低了,以为是后面拉低了,刚准备想一个一个断开后级的时候,手不小心碰到电源头那一块,当时你们不知道那感觉,手就感觉被电到了一样,立马起了个泡子。当时想不会是这个点源头的问题吧。因为这点源头和VGA是在一个小板子上的,通过一根线接过去,修过联想的大家都明白把,我直接断开这根线,直接走可调电源接线过去试,哈哈。触发后也是19V左右,装上硬盘直接进系统。哈哈果断换了电源头,测试一天没问题。  希望大家碰到这款机器也可以看一下。

网友:
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网友:
E43A这个机器电源接口那里坏了很多  班子烧糊了的都有

网友:
这个机器 电源口坏的 很多

网友:
好事是设计上的问题接触不良的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哈哈烫到手就修好电脑绝招啊

网友:
有耐心就是好,厉害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了。还算是有收获的嘛

网友:
这个机器电源头坏的多,

网友:
楼主你是修机的么 学习了

网友:
呵呵  多看些实践

网友:
也是通病了吧

网友:
电源头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少见

网友:
上次也是这款机器   只要轻轻碰一下机子  就掉电  不碰没事,拆开机子一看电源头有一只脚都没吃上锡   不知道客户是怎么用到现在的

网友:
维修细节很重要

网友:
好多疑难问题都是偶然的发现问题,但基础扎实了,找到故障修复机器也是必然的结果,

网友:
看来有些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就是小毛病引起的,真的要心细才行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