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iPhone5相机打开黑屏及闪光灯不正常

楼主(2015-04-30):
   前几天自己用的小5摄像头打不开了,去年夏天也出现了一次这种问题,当时是直接怀疑摄像头坏了,在网上买了个换上还是不行,时好时坏。百度了一下,这种问题不少,刷机,各种设置 不行。一度怀疑是CPU有问题,但是自己又不会换,还听说即使换个cpu要刷写一些手机的序列号什么的,挺复杂的,找手机店修吧,估计不便宜。算了,不搞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自己好了。一直用到现在。这两天又百度了,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废话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这图片怎么只显示2个?

网友A:
楼主的图片有一个没上传成功吧,解决办法也是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供电管坏了?

网友C:
飞线是可以搞好,但这样会在不用相机时白浪费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供电管坏了?

嗯,此管买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是可以搞好,但这样会在不用相机时白浪费电吧

确实有点浪费,不过在不打开摄像头的时候,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就这样飞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片有一个没上传成功吧,解决办法也是没怎么看明白。

是飞线解决,前两天网速不好,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