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烙铁罢工,温度上不去

楼主(2015-04-30):
刚刚还用的好好的,突然拖不动锡,感觉温度不对,重按开关,温度打到380度,红灯闪的慢,温度到180都左右就上不去了,红灯闪间隔更长。
好像是威力信,买来有3年多了,发热芯是1323金属芯,拔下5线手柄,测5跟线都通。

图中A-B是12欧,D-C有4.5欧,也不清楚是不是他的问题。很早就想备个发热芯,可淘宝卖家说买1323金属芯不一定就匹配,因为各厂参数不一样。刀头到备有一个,想换上,可不知道如何拆下旧的,图中1与2怎么分开,不敢用蛮力。
有经验的高手帮分析下,温度上不去是那出问题了,怎么个解决方法。

网友:
应该是主机里面的控制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下温度传感器

网友:
一般都是没有感应到吧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 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楼主换一个吧

网友:
扔了。换个好点的。

网友:
天气变化,楼主应该先换个全新的铬铁头试下,我遇到过,铬铁头里面氧化,热量导不出来的

网友:
问题初步解决,百度后得知,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可控硅 比较器 还有发热芯,经高人指点,拆开手柄,一把镊子10秒就锁定是发热芯坏。可惜我昨天还拆开焊台研究,专门下载可控硅 比较器的PDF.

网友:
是吗,楼主说说是用镊子怎么搞得呢,以后大家遇到了好解决呀

网友:
从你的数据来看好象不是发热芯坏似的,真搞不懂,多数人都会认为是温控线路出了问题。

网友:
发热芯里有两样东西,一样发热的,另一样是检测温度的,我把温度检测用镊子短接,不到10秒,不锈钢发热体烧的通红,说明是温度检测出问题,要换发热芯。

网友:
温控检测错误。

网友A:
上次我的换了 发热芯 故障依旧,, 后面整点 线都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的换了 发热芯 故障依旧,, 后面整点 线都换了!

你那是发热芯参数不对

网友:
换个吧。。。万一拖锡掉点就麻烦了

网友:
传感电热丝坏了

网友:
大大方方的换一个

网友:
楼主的困惑我也遇到了,xf-951打开开关陡然跳E-5 也不知道哪出问题了,线路测过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发热芯参数不对
我上次也是换了发热芯还是不加温,后来直接换个936手柄。就好了,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烙铁就是伪科学,一把SBK936用之无趣 丢之可惜

网友:
估计是发热芯问题吧,检测不到温度了

网友:
更换发热芯圆满解决问题,原来的芯电阻13 传感4左右,现在是芯电阻12 传感1.1。原来开关要转到250都档位才可熔焊丝,现在开关最小,能熔焊丝了。

网友:
是不是转转那个坏了。

网友:
嗯,换一个应该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