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微短 0.07

楼主(2015-04-30):
看到的朋友给个思路没思路了

网友:
   机器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多烧一会摸摸哪里温度高,或者量量基本电压有没有偏高的,应该是待机芯片 EC 充放电这块有点微短路

网友:
待机电压,3V 5V 1.8V正常吗,,,,

网友:
这个微短的话,不好搞,我遇到的一块3v,微短,也是查不出来,后来抱着图纸一个一个的拆,最好才搞定,要下功夫搞,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只能下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