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迷你1硬解ID更换硬盘。自己写序列号

楼主(2015-04-30):
大神就别看了,机子解ID的同行送修的300块,机子拆的时候注意触摸。拆硬盘220除胶,350干CPU。植锡注意了容易硬盘掉脚。建议直接上锡吹,吹了轻轻用镊子压了。机子换了硬盘需要刷机。刷机如果报错。一般都是硬盘没装好。由于权限问题只能把图片编辑小点。

网友A:
没看明白怎么写序列号,你一直在展示你的BGA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怎么写序列号,你一直在展示你的BGA技术

你想看写序列号工具?苹果4 3.2主板+工程线就可以哦

网友:
你好,ipad mini1硬盘打的是黑胶还是一般的白胶?

网友:
以为楼主要讲怎么写序列号那。。。。。

网友B:
楼主怎么不理我呢?这是什么胶?具体怎么取胶的?

网友C:
楼主这样的技艺,4S 换套件几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不理我呢?这是什么胶?具体怎么取胶的?

黑胶。220除胶。350拿硬盘。260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的技艺,4S 换套件几钱呀

4S不敢玩。就修哈音频什么的,换套件虚的。

网友:
楼主 你好 我想无限更换mini1的序列号和主板号 该怎么做 求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D:
楼主你好 我想在mini1上改序列号和主板号 该怎么做 用工程线和软件可以在一个硬盘上面无限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我想在mini1上改序列号和主板号 该怎么做 用工程线和软件可以在一个硬盘上面无限改吗

是的,可以随便改

网友D:
我手里有一台mini1 该怎么做 mini1和4代的接口不一样 没找到mini1的工程线 真心求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有一台mini1 该怎么做 mini1和4代的接口不一样 没找到mini1的工程线 真心求教

要取硬盘下来。找个苹果4,3.2主板买工程线回来。建议量不大不要买。这里买4。3.2主板都200-300,工程线+软件就10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要取硬盘下来。找个苹果4,3.2主板买工程线回来。建议量不大不要买。这里买4。3.2主板都200-300,工程线+ ...

楼主 我要的是无限次数更改mini1的序列号 为什么要用到苹果4 不是很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要的是无限次数更改mini1的序列号 为什么要用到苹果4 不是很懂

只能在4上面才可以改。。。百度或者淘宝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在4上面才可以改。。。百度或者淘宝下把。

iphone4如果要写IMEI的话需要换8824和万能字库 如果只需要换序列号和主板号的话 是不是只要通过工程线和软件就能改 这样的话 可以随便改吗 就是无限制次数的更改序列号和主板号 如果想那样做的话 该怎么做

网友:
ipadmini1 硬解 就换一个写好的硬盘就行了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