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iPhone5s开机蓝屏维修U9控制分析

楼主(2015-04-30):
关于5s开机蓝屏报错的情况非常普遍, 我们现在分析几个蓝屏维修的方法, 我们在维修的时候, 碰到的最常见方法是新手不小心把压屏排线的屏蔽罩其中一个螺丝扣弄断了造成断线, 飞线即可解决的,这个飞线解决就是需要在显微镜下慢慢操作了,需要细心操作, 有耐心就可以处理好, 不能短路。

在HOME键控制电路中的有详细的分析下面再看下其他类型的蓝屏故障: U2 USB控制器的问题, 这个芯片一点说就是一个电子开关的作用, 主要是负责连接电脑的附近识别和检查USB数据线故障的一个ic,我们把这个芯片的检查控制信号叫DET,如果连接成功的话, 那么这个芯片还负责调用硬盘信息(比如国别和序列号),还有基带的内部信息, 也就是说我们打开电脑的爱思助手或者其他的查看软件, 去查看手机的内信息都必须通过U2电子开关连接到我们的硬盘和基带, 最重要的信号就是USB BRICK ID信号。

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苹果手机还是没修过啊。

网友:
蓝屏是不是 一般都是螺丝上长了  搞的啊

网友:
谢谢啦    学习啦 啦啦

网友:
前两天换屏 把自己的IPHONE5S搞断线了 蓝屏

网友:
蓝屏有很多原因的。 摔坏蓝屏主要是把螺丝不用上,或者刷一下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