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581L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4-30):
ASUS y581l(x550ld rev:2.0) 待机电流0.1-0.2来回跳变,上电后也是反复跳变0.4-0.6之间,不亮。怀疑bios,遂在论坛下载了一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8809-1-1.html。第一次刷成功了,但待机0.022,电也不上了;无奈,只能刷回原bios。但问题来了,在编程完校验的时候总是出错(config:0×000001 缓冲区值 0×00 芯片数据 0×02,都是同一个错误,试了多少遍都不行),重新买了w25q64fv,还是不行,刷下载的和原机备份的都报错,刷这两个bios程序前后加起来至少8遍(我自估计是编程器tl866cs的问题,但第一次却成功了???)。无奈,心想刷回原bios(报错就报错吧),放弃维修。但……什么情况,上电亮机。
××这相当于并没有刷新bios,而且将原bios写回的时候还是错的(校验错误),怎么会亮机呢??唉!!不明白。
绝对真实,有哪位师兄能说点见解吗?

网友A:
待机电流0.1-0.2来回跳变,这不是待机偏高么,怎么会想起刷BIOS,还是已经自动触发了

网友B:
编程器太差   建议换西尔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0.1-0.2来回跳变,这不是待机偏高么,怎么会想起刷BIOS,还是已经自动触发了

前面写错了,见主题,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太差   建议换西尔特

嘿嘿,没米。

网友:
你的TL866挂了吗?

网友C:
应该开始你就没有把原始的rom里面的资料擦除掉

网友:
换个编程器吧。。。2千块的绝对好用

网友:
说不清,应该是哪里出现了!

网友D:
刷华硕的机子不要用原BIOS刷,直接料板上拆了刷好了换上去

网友E:
校验错误是可以用的。

网友:
可能是直接控制BIOS的,所以你重装也没用,或者是卡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开始你就没有把原始的rom里面的资料擦除掉

刷之前他会清空芯片啊 ,然后重写,校验。耗时多少都写得很清楚,我认为应该已经擦除掉了。

网友:
bios问题会导致很多千奇百怪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校验错误是可以用的。

校验应该是 对之前写入数据的 错误检验排查,校验出错说明之前写入数据有误。奇怪的是还可以用,或许出错的位置不是关键位置。校验错误可以用,我不是很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华硕的机子不要用原BIOS刷,直接料板上拆了刷好了换上去

也是一种方法,但没什么道理。我刷华硕的也不少了,都是刷原rom芯片,像这样的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