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

楼主(2015-04-30):
机器南桥和显卡被人动过。重做显卡亮了装机后发现硬盘认不到。更换hm65机器进系统好了。过了两天又会来了。更换南桥又好了。装起来就不行了。试了很多天最后发现是有时候可以进系统有时候不行。热机为多数、现在更换了南桥BIOS io都不行,头都大了。进不去的时候就卡在光标处。BIOS 能认到硬盘的。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南桥发热很严重。不会是我换了两个桥都有问题吧。

网友A:
估计你只是修好上家引起的故障,客户的原故障可能就是这个,卡在光标你可以试下摘掉外设再试,换了2个南桥都这样,要我都不相信还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能好吗?
到1.5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只是修好上家引起的故障,客户的原故障可能就是这个,卡在光标你可以试下摘掉外设再试,换了2个南桥 ...

兄弟你说的很对。这个机器客户是死命要修啊。今天又拿来了。客户说之前就是这个问题。被人家修过后不开机了现在又是原故障。我把南桥背面的电容都去了。io换了南桥换了已经是第三个了。外设都不用了PC卡取了。网卡也取了还是一样。哎华硕的这个机器都没有图纸和点位。搞死人了。不知道兄台可有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说的很对。这个机器客户是死命要修啊。今天又拿来了。客户说之前就是这个问题。被人家修过后不开机 ...

还有不知道为何南桥发烫会那样严重,起码有个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