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X-3031

楼主(2015-04-30):
BTX-3031电源无输出,SB5V为0V,(lm393n型的),哪位大侠接触过,帮帮忙。谢谢!

post_deleted

网友:
那就修5VSB辅助供电吧!也就是个开关电源而已。lm393n不参与待机电源部分。

网友:
楼主电源的主控IC用的啥型号?......

网友:
长城BTX-3031,7500+339+lm393n,辅助电源部分好像没有开关管

网友:
楼主是说电源紫5VSB也无输出对吗?

网友:
lm393n 可能就是那个辅助电源主芯片  网上找它的接线图  然后查这芯片与附近元件  最好是上张照片让大家看看电路样子

网友:
是紫5V无输出

网友:
楼主看一下5VSB是分离件的还是IC的,总之不复杂 ,仔细查不难搞定。。。。

网友A:
找了几天才发现辅助电源IC P1014AP06炸裂,但我们这边没有买,不知用什么替代,芯片周围不知会坏什么东西。盼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几天才发现辅助电源IC P1014AP06炸裂,但我们这边没有买,不知用什么替代,芯片周围不知会坏什么东西。 ...

可以用P1014AP10直接代换,有坛友试过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几天才发现辅助电源IC P1014AP06炸裂,但我们这边没有买,不知用什么替代,芯片周围不知会坏什么东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几天才发现辅助电源IC P1014AP06炸裂,但我们这边没有买,不知用什么替代,芯片周围不知会坏什么东西。 ...

代换参考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0961-1-1.html

网友A:
好不容易搞来了p1014ap06换上,有正常输出了。但又有叽叽的声音,怎么回事,盼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不容易搞来了p1014ap06换上,有正常输出了。但又有叽叽的声音,怎么回事,盼指点!

更换开关管基极的加速电容器

网友:
杂牌的同型号电容能上吗?

网友:
为什么叫加速电容?
其他部位还有加速电容吗?

网友:
来自: 江苏 来自 江苏
btx,就是balanced technology extended的简称。是intel定义并引导的桌面计算平台新规范。btx架构,可支持下一代电脑系统设计的新外形,使行业能够在散热管理、系统尺寸和形状,以及噪音方面实现最佳平衡。 btx架构特点支持low-profile,也即窄板设计,系统结构将更加紧凑;针对散热和气流的运动,对主板的线路布局进行了优化设计;主板的安装将更加简便,机械性能也将经过最优化设计。基本上,btx架构分为三种,分别是标准btx、micro btx和pico btx。 从尺寸上来看全系列的btx平台主板都没有比atx主板小,所以btx的发展并不为更小的桌上型计算机,但较具弹性的电路布线及模块化的组件区域,才是btx的重点所在。btx机箱比atx机箱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把以往只在左侧开启的侧面板,改到了右边。而其他i/o接口,也都应的改到了反的位置。 btx机箱内部则和atx有着较大的区别,btx机箱最让人关注的设计重点就在于对散热方面的改进,cpu、图形卡和内存的位置比atx架构都完全不同,cpu的位置完全被移到了机箱的前板,而不是原先的后部位置,这是为了更有效的利用散热设备,提升对机箱内各个设备的散热效能。为此,btx架构的设备将会以线性进行配置,并在设计上以降低散热气流的阻抗因素为主;通过从机箱前部向后吸入冷却气流,并顺沿内部线性配置的设备,最后在机箱背部流出。这样设计不仅更利于提高内部的散热效能,而且也可以因此而降低散热设备的风扇转速,保证机箱内部的低噪音环境。 除了位置变换之外,在主板的安装上,btx规范也进行了重新规范,其中最重要的是btx拥有可选的srm(support and retention module)支撑保护模块,它是机箱底部和主板之间的一个缓冲区,通常使用强度很高的低炭钢材来制造,能够抵抗较强的外来力而不易弯曲,因此可有效防止主板的变形。 另外,机箱还有超薄、半高、3/4高、全高和立式、卧式机箱之分。3/4高和全高机箱拥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5.25英寸驱动器安装槽和二个3.5寸软驱槽。超薄机箱主要是一些at机箱,只有一个3.5寸软驱槽和2个5.25寸驱动器槽。半高机箱主要是micro atx和micro btx机箱,它有2-3个5.25寸驱动器槽。在选择时最好以标准立式atx和btx机箱为准,因为它空间大,安装槽多,扩展性好,通风条件也不错,完全能适应大多数用户的需要。 btx标准中电源的工作原理和性质与atx完全同,具体的指标也大同小异,同样能够实现软开机、睡眠与唤醒、遥控开关机等功能,针对cpu大功率化的趋势同样加入了atx12v中的p4四针专用插头,但btx标准对电源与主板的连接器加入了新规定,建议采用原来服务器电源中才使用的24针连接器,与目前atx电源的20针连接器比又增加了4根针脚(分别为 3.3v、 5v、 12v和地线)以增加插头带动负载的能力,减少大电流通过接头时接触电阻导致的电压损耗,所以目前的atx电源还需要进行插头转换后才能在btx主板上使用,不过预计早期生产btx主板的厂家会考虑到atx电源的兼容性问题而继续在主板上保留20针的连接器。 btx电源一般都会考虑到兼容atx主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