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5S/P43S不触发

楼主(2015-04-30):
我的昂达P45S/P43S 上电不触发,I/0是W83627DHG-P  后来被人换过I/0 。现在的I/0是W83627DHG
拆板下来 上电。短PW+和PW-开机针有电压跳变,量W83627DHG I/0的68脚PSIN#有跳变 量67脚PSOUT#也有电压跳变,量75脚RSMRST#有3V以上
问题来了,量南桥返回给I/0信号脚73脚SUSB#GP52居然是待机3.2V这正常吗?  我记得南桥返回的信号脚SUSB#应该是待机0V低电平,开机持续3V以上高电平才对啊?还有I/0的72脚PSON#GP53没有待机5V,这正常吗? 一般I/0的72脚PSON3GP53不是待机5V开机持续0V的吗?付主板图片一张和I/0引脚定义图一张,请各位大神有这板子的帮忙量下I/0的73脚SUSB#GP52待机是多少? 我的待机就3.2V这明显不正常 麻烦量的时候注意它隔壁74就就是VTAT#也就3.多V左右 量准点啊。不要量混了。

网友:
PSON#是连到ATX电源绿线的,现在为0V说明IO已经发出了触发动作,但还不上电应该是PSON#到绿线之间断线

网友:
SUSB#待机是低电平,PSON开机是低电平

网友:
检测南桥那边的信号

网友:
那就是电源14脚绿线上电压不能被拉低吧,应该顺一下IO到第十四脚线路

网友:
测一下72脚到电源绿线之间有没有断线之类的故障,如果72脚都是0V,绿线还是5V说明绿线没有被拉低导致不能触发开机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