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CER 4743G 板号JE43-CP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5-04-30):
前段时间同事拿来一台机器 宏基 4743 G 由于是二修机 同事也说了,能搞就搞不能搞就练练手。刚开始说 此机器时亮时不亮。 拆机看到除了EC外 其他所有都有大芯片都有动过。主板所有330 470 电容都有换过。 由于当时比较忙  闲置到最近几天比较闲 拿出来修  首先按照坏板换回了所有电容。 于是打值 触发 能显示。 关机 触发一样能显示 ,触发多次偶尔能显示,刷bios  换处理器 内存条 问题依旧  偶尔能亮  于是 换了片显卡! 问题变了。
于是就有下图的症状。。。。

亮机 几分钟后 屏幕会变按 直到后面 直接黑屏!
摸到HM55南桥很烫 果断换了个 问题依旧。
不知各位 有否遇到类似问题的没有 。。。。

网友:
显卡没换好吧。

网友:
显卡换好的!

网友A:
桥发烫?电压正常吗?

网友B:
有换过屏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换过屏试试吗?

屏幕换过的 用内屏测试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发烫?电压正常吗?

供电 桥的基本条件这些 都查过 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换过屏试试吗?

哪查查 主板上屏接口的供电 黑的时候是不是有供电没了  接上屏看看那个电在慢慢掉 就拆掉那个电上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查查 主板上屏接口的供电 黑的时候是不是有供电没了  接上屏看看那个电在慢慢掉 就拆掉那个电上的电容

问题是外接VGA 也是一样的。。。。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钻石维客
发消息
一星学徒

网友:
你先外接试试   在考虑显卡

网友:
在换个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