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主板维修,待机0.04A

楼主(2015-04-30):
接到一台联想E530的主板,上电待机0.04A,显示有点高,直接拆机,发现PQ304的1、2、3脚有电压,5、6、7、8脚电压出不来,经查到应该出在BATT_OUT这里了,再找BATT_OUT是哪里来时,

图纸上可以看出这个BATT_OUT受控PQ205、PU202等相关元件,

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个板子上怎么也找不到这个PQ205与PU202,只是在板子上有这样的一个标,不知道这个标着什么意思,或这个元件在哪里,

还请路过的朋友指教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5-5-1 11:19):
我的分析 是:PQ304的控制极电压是19V,所以PQ304没有导通,要想控制极小于19V,那只要PQ301B导通就可以了,那PQ310B导通又要它的5脚电压为高,结果实测电压只有0.24V,但PACIN是有电压过来的,但在PR318R 2端电拉低

补充内容 (2015-5-1 11:26):
我就感觉是被PQ313拉低了,PQ313导通肯定是BATT_OUT电压没有出来,没有把ACOFF拉低,所以找BATT_OUT是哪里来的,结果如 上图中,没有点位图,又找不到PR220,更找不到PQ205,PU202等相关元件,不知道大家在维修中是

补充内容 (2015-5-1 11:33):
否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
看没丝印的地方  有A的标示就是了

网友A:
应该是后面的B+短路了,导致这边保护了不开机。

网友:
找到另外一个A对应上就行了

网友B:
仁宝的保护隔离    为什么这么肯定是batt_out呢?为什么PACIN?  PQ301是小电流公共点。所以你的PQ304是能测到19V的。忽略压降。

网友C:
先查一下是不是后继有短路,还是PQ304G极控制线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保护隔离    为什么这么肯定是batt_out呢?为什么PACIN?  PQ301是小电流公共点。所以你的PQ304是能测 ...

PQ304输出端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一下是不是后继有短路,还是PQ304G极控制线路有问题

我的分析 是:PQ304的控制极电压是19V,所以PQ304没有导通,要想控制极小于19V,那只要PQ301B导通就可以了,那PQ310B导通又要它的5脚电压为高,结果实测电压只有0.24V,但PACIN是有电压过来的,但在PR318R 2端电拉低
我就感觉是被PQ313拉低了,PQ313导通肯定是BATT_OUT电压没有出来,没有把ACOFF拉低,所以找BATT_OUT是哪里来的,结果如 上图中,没有点位图,又找不到PR220,更找不到PQ205,PU202等相关元件,不知道大家在维修中是否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可以指教一下,也不知道自己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
公共端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后面的B+短路了,导致这边保护了不开机。

如果B+短了,那不是要大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后面的B+短路了,导致这边保护了不开机。

如果B+短路了,那不是要大短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保护隔离    为什么这么肯定是batt_out呢?为什么PACIN?  PQ301是小电流公共点。所以你的PQ304是能测 ...

请教一下,PQ304的导通条件是不是第4脚电压要小于1、2、3脚的电压才能导通吧,现在这四脚电压一样,都是19.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PQ304的导通条件是不是第4脚电压要小于1、2、3脚的电压才能导通吧,现在这四脚电压一样,都是1 ...

你在看看PQ301B 这个场管的作用。都为19V说明没有分压。PQ301B导通才能形成分压。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后级有个电容坏了,我经常修,我所修过的一般都在3个位置,

网友:
还有 感觉你这个已经大短了,点火失败。保护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值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