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日记》Dell n4030进系统掉电显卡通病解决后的疑问?

楼主(2015-04-30):
Dell n4030进系统在win7 logo那里掉电,开机n次都是这样,以为是散热问题拆机查看发现cpu硅胶都干了,涂了点黄金硅胶上机点亮故障依旧。想了想,主板外设短路也会出现这种掉电的情况,仔细检查usb,声卡接口,发现一个USB接口坏了,四个引脚都连在一起了。大喜以为找到故障了,换了usb接口故障还是没有解决。。。失落中。。。。。。。
  抽支烟先,5分钟后到论坛来逛了逛,搜了下这个故障,果然这机器有通病,按照论坛的方法加焊显卡后故障解除了。。。。。但是搞不懂的是这个显卡有故障为什么还可以亮呢?

求解????

网友:
还有能正常用的呢   都是集成电路  分模块的

网友A:
这是很正常的,楼主难道没见过可以亮机进系统就是打不上显卡驱动,或一打显卡驱动进系统就不亮了

网友:
有的信号脚虚焊了

网友:
我发现个问题 系统最后一步掉电的 都是显卡问题  是不是最后一步是集显切换独显啊

网友:
其实显卡如果说是完全坏透了应该是亮不了的,问题是还没有完全坏之前,当然是亮得了的,只是还会表现出一些让人摸不着边的现象来。比如说功放机吧,坏了不见得不出声音吧,只是坏了有可能出的声音失真等,当完全坏了,当然就是完全无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很正常的,楼主难道没见过可以亮机进系统就是打不上显卡驱动,或一打显卡驱动进系统就不亮了

Y460,楼上说的是Y460吧,进系统后一打上显卡驱动,再次启动进系统直接黑屏啊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虚焊 信号过不来

网友:
显卡还没坏完

网友:
我有块n4030的inter 独显,显卡换了几个了就是不亮机

网友:
刷BIOS看下  这个机器BIOS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