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的通病,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5-04-30):
刚开始大短路,很明显的cpu铁壳高管短路,这种问题修过很多了,我都是习惯性讲高管和cpu供电芯片,一起换掉,换完之后问题出来了,拔掉cmos电池每次都能亮机,插上cmos电池,按开机键不显示反复重启,电感l26,瞬间有电压,这是不正常的,isl62881的VR_ON也是一瞬间的跳变,是CPU送过来的信号,cpu换过了是好的,isl62881这一块电路感觉应该没问题,既然也不是cpu问题,那么就应该还是cpu供电问题,电感l23和l24并在一起都有电压,不代表两组电路都是工作正常,主要还是查烧坏的l23这一组供电,我量了一下升压电容c642,开机一端电压4.5v,没有工作起来,我量了一下cpu供电芯片isl62882,28脚PHASE2和电感l23不导通,直接飞线过来,开机一切正常,问题解决,其实一开始我也换过bios和ec试过了,跟这没有关系的,最后实在修不出来,差点就换桥了,想想怎么也不可能是桥坏了,就放弃了,回过头继续修cpu供电,最后还是修好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有时候不要被问题迷惑了,都是同一个问题引起的,不可能烧到其他地方,思路不要太复杂,否则就容易走弯路,我再论坛里看到有人修过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属于通病,这是我的维修经验,只留做参考吧。

网友:
B460这种机器,很容易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最好是换主板哦,呵呵

换主板也一样,除非你换个其他型号机器的主板

网友:
联想B系列就是垃圾啊,不过楼主很细心,还是受教了

网友:
相位角  断线 不烧管子?。

网友:
学习了,还是要细心

网友:
VR-ON这个信号不是CPU送过来的吧  貌似是EC??

网友:
两个故障的也很多

网友:
B460只要是大短  一般就是这地方的问题   还老爱烧板  烧cpu   弄的客户都不愿意修了

网友:
这机子坏太多了

网友:
主板设计部太好

网友:
上次系一个 SONY 的也是这种铁片 的管子 上管烧坏 照成保隔不过 换上下管 供电芯片后 进系统掉电 进PE 正常  最后 重新换了套 芯片 上下管  才好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通病确定有些不好修

网友:
这要也行啊我去。学习了,以后还是不要走弯路

网友:
没救了,装备转行,修不好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