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芯片CV184-2APAG的VDDIO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4-30):
修到一张ECS的G41T-R3 V:1.0A的主板,是有时钟,复位不跑码的。在论坛上看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9866-1-1.html这个贴子上说的:时钟芯片ICCV184-2APAG的VDDIO电压是3.3V,应该是不对的,正常时的电压,应该是0.74V左右。ECS的G41T-R3 V:1.0A的主板和联想的L-IG41M主板,都是用的CV184-2APAG这个时钟芯片,两张主板上,正常能开机的时候,测了VDDIO这个电压都是0.74V

网友:
没见过0.74V的
正常就是3.3
你的表接地没接好吧

网友:
这个实际没测过,查了下联想的L-IG41M主板的电路图,确实标注的是3.3V。

网友:
确实是0.74V,我也很奇怪,所以才发了这个贴。万用表我有两个,一个胜利的,一个UT58A。用示波器也打了,确定没有量错。在这个贴子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9507-1-1.html看到贴主发的图片上来看,这个时钟芯片的这个VDDIO电压是跟CK3V直接连在一起的,那就肯定是3.3V了。

网友:
在L-IG41M的这个板上,这个电压确实是0.74V,有这个主板的朋友,可以量一下看看,我手上有两张这个主板,一张是好的,一张是不跑码。好板和坏板上的这个电压都是0.74V,我把两张板上的时钟芯片对调了,还是一样的电压。在这个板上,我是在下图所标示的地方测的电压。

网友:
上面标注的电压不是3.3吗B级导通E级3.3流向C级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