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200不触发

楼主(2015-04-30):
这个是二修本,第一次修是无待机,这个本有个通病就是待机5V电解电容爱坏,这次它又坏了,直接换掉。3V5V出来了

开关排线也有问题我就直接短接开关吧,还是不触发,头疼,看开关信号通到EC  IT8502E,手头正好有,直接换掉,哈哈哈

高兴太早了,还是不行,还是一点一点量吧,量到开机针电压0。7V,高电平可以呀,不过翻阅图纸,就感觉不对

这个开机针由一个线性5V经过一个4。7K 的电阻上拉,还接了两个场管的G极,按理说应该有5V才对,为什么只有0。7V呢,实在让人不解

用排除法吧Q14比较重要,所以不能取。那就先取Q16吧,结果就是5V出来了,道理就简单了Q14的控制级收到一个高低高的跳变

PWRSW就有一个低高低的跳变到EC  IT8502E,之后就开机了,

至于Q16吗,本人有点懒,见开机了,就没有管它,算是取了一个场管,把电脑修好了吧。

网友:
既然拆了可以开机了,还是开机的电路有问题,查下也花不了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