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9通电无显

楼主(2015-04-30):
拿过来是能电无显。裸板跑电流:0.01A-0.60A-0.75A-1A左右,然后马上掉回0.39A停住,拿掉内存电流跑:0.01A-0.15A-0.7A风扇狂转,风扇停下后,电流掉回0.6A停住。会不会是PCH桥的问题,大家有碰到过吗

网友:
      查查看 看他那个电压先掉

网友:
这个得查那个电压掉下来的啊楼主

网友:
用示波器??

网友:
没过内存,,,,,,

网友:
应该过了内存了   显卡或BIOS吧

网友:
先BIOS 再显卡

网友:
集显的,感觉是桥 的问题!BIOS刷了2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查电路了

网友:
看下那路电没出

网友:
或短路了把

网友A:
电感都出电压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都出电压了了

搞错了,集显供电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