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后极无输出

楼主(2015-04-30):
一个建业达的小电源,在一次开机时只听见碰的一声就挂了,首先拆开了盖子目测两个大电容鼓包保险已烧,在接着用表一量整流二极管已坏,两个高压三级管13007击穿,在盘查其周边元器件没有发现损坏,之后跟换已损坏的元件,插电没有异样以为好了,接着短接电源第14和15脚,发现风扇没有转动,说明还有问题,在测后极输出,发现紫色线6V正常,PG有5V电压,绿线PG-ON有6V电压外,其它输出均无电压,之后又检查了辅助电路没发现异常,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大师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看下IO,网卡,南桥会不会烫啊

网友:
6v电压高了吧?

网友:
楼主紫线电压6V高了,先修好紫5V吧.......

网友:
先把辅助电源修好了再说,查一下光耦及外围吧。

网友:
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本想建议楼主先查13007B极限流电阻的,可是这PG从什么地方送来的??得好好查查,另外,那紫线真是6V的话,辅助电源都未修好啊

网友:
楼主辅助电源修的如何了?回个帖....

网友C:
建议你在220V输入端串联一个60W灯泡,观察一下通电后灯泡的情况,是完全不亮,一亮就灭,还是一直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在220V输入端串联一个60W灯泡,观察一下通电后灯泡的情况,是完全不亮,一亮就灭,还是一直都亮

串灯泡安全些,不过现在跟这个无关了

网友:
紫线电压应该5付,6付有点高了,查一下光耦和周围。
现在可能是保护了。等修好了在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本想建议楼主先查13007B极限流电阻的,可是这PG从什么地方送来的??得好好查查,另外,那紫线真是6V的话, ...

这款电源紫线处标示的是6V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IO,网卡,南桥会不会烫啊

电源不正常  跟IO  网卡不粘边吧,单单一个电源也要扯到主板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不正常  跟IO  网卡不粘边吧,单单一个电源也要扯到主板去。

那是恶意灌水的

网友:
紫线6V,眼睛看花了吧?万用表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电源紫线处标示的是6V电压

这是一个任性的电源,直接无视ATX标准
6VSB???

网友:
既然辅助有电 也基本正常  那就要去查7500b 以及驱动三极管这些地方  驱动不正常 开关管也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IO,网卡,南桥会不会烫啊

你太有才啦,搞到上主板上去了,

网友:
大电容旁边的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电源紫线处标示的是6V电压

楼主能传张照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