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0 TPM 报错 求助什么解 刷BIOS 无果

楼主(2015-04-30):
HP NX6320 TPM 报错 求助什么解 刷BIOS 无果

网友A:
报的什么错?几声报警还有屏幕反映现象说明一下。

网友B:
报错代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的什么错?几声报警还有屏幕反映现象说明一下。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change was requested to this computer`s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TPM):
ALLOW a user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 TPM

F1                       F2
ACCEPT              Reject               不管按F1或F2 都出现 密码类似得方框 有一把锁得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错代码呢????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change was requested to this computer`s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TPM):
ALLOW a user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 TPM

F1                       F2
ACCEPT              Reject               不管按F1或F2 都出现 密码类似得方框 有一把锁得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