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装win7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5-04-30):
接到一个同行的机器,是A1466。13款的装win7装不上显卡驱动,一装显卡驱动就黑屏,进不了系统。要进安全模式吧驱动卸载了才可以。苹果系统一切正常
    拿到机器发现屏幕的一组LED灯不亮。他说这个不用管它,客人说出现有一段时间,说是屏幕问题。
当时也没多想,这个肯定给装不上驱动没关系吧。
     经过两天的苦战,苹果系统装了好几个版本,每个版本都从MAC里面做U盘驱动所有的驱动都是在BOOT助理里面下载出来的WIN8也装了。单装win7也试了,还是不行
把问题锁定在主板上。可这种主板是集成的。又没有显卡干,那怎么修   想了想还是算了  不敢乱动  万一动的没显示了那不就,,,,
  直接跟客人说这个是主板问题要换主板。这主板可以交换,那就跟客人报好价。客人答应换主板
   把主板换了回来,装上去晕了   ,,,,,,还是不行这可咋办   难道是硬盘
          还好这时刻又来一台一样的机器来维修不能开机。  于是把硬盘换过去,还是不行,电源小板也换了,还是一样,
  最后只剩下屏幕了 。。 就把主板装上去试了下,既然好了
           最后是屏坏了,,,,,为什么屏会引起这种问题呢

网友A:
经验不够啊,哥们加油。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实在是罕见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不够啊,哥们加油。

是啊     。。但是真没想到,屏会一起这种问题

网友B:
楼主,那你不是亏大了?请问楼主你这个机器的板号是820-????啊?

网友C:
那你没有试一下,把屏不接,只外接显示器,这样安装系统,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D:
这种情况,真的很特殊,以后也很难遇到,。

网友:
有关连的只有屏的码片信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你没有试一下,把屏不接,只外接显示器,这样安装系统,看是什么情况

苹果能外接显示器,你太厉害了,

网友:
打驱动黑屏是控制亮度的电路动作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没有试一下,把屏不接,只外接显示器,这样安装系统,看是什么情况

苹果可以接外显,不过好像只支持OS系统外显,不支持WINDOWS吧

网友:
好多改完驱动都有问题的

网友F:
这种问题着实少见,很难说,不行就要看看那个外设是不是引起的,你换了主板后有没有接别的东西呢

网友:
难怪LZ,屏看起来也没什么明显的问题

网友:
苹果的故障好奇葩啊

网友:
前几天 有人不是也发帖了 说三星的花屏 ,换了 3个也是这样   然后lz看了  也是在装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能外接显示器,你太厉害了,

专用闪电转换线可以外接。

网友:
苹果真是千奇百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还有这等事,

网友:
真是个奇葩的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屏ROM坏了呢

网友:
学习了 呵呵下次与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真的很特殊,以后也很难遇到,。

那不一定    我朋友说他弄过一台11寸装不上win7也是换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着实少见,很难说,不行就要看看那个外设是不是引起的,你换了主板后有没有接别的东西呢

没有接啊  。我朋友说他弄过一台11寸装不上win7也是换屏好的,好郁闷啊  他那台屏上一点瑕疵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你不是亏大了?请问楼主你这个机器的板号是820-????啊?

820-3437,主板后来退回来了  ,都是熟人 ,而且是现货交换,以前的主板还在他那里

网友G:
屏幕的背光有问题,居然装不上显卡驱动,想都想不到,唉~学无止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幕的背光有问题,居然装不上显卡驱动,想都想不到,唉~学无止境呀~

嗯  ,,我朋友说他弄过一台11寸装不上win7也是换屏好的。但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难以置信

网友:
嗯  看来升压在板子还真不是件好事

网友:
这个也是悲催了。这个屏换一下也不便宜呀

网友:
苹果的机器果真难搞

网友:
又是一奇葩问题,,,

网友:
你这个机器的板号是820-????

网友:
为什么你不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主板有题啦。你换显卡不一定好

网友H:
你最后什么弄得

网友:
这种问题。 大多数真的以为是显卡问题。  说不定都会上bga了。    有些时候真不能盲目啊~

网友:
我也装了好多台苹果的win系统,没碰到过因为屏而打不了驱动的

网友:
很好分析 屏坏了 导致屏幕的信息参数读取不正确 所以就不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最后什么弄得
换屏幕啊,,,,,,,,,,,,,

网友:
看来下回还是多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