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电压过高?

楼主(2015-04-30):
电动车是4块电池的(12付 乘以 4)充电电压应该在50付到54付,可是充电器电压62付了。
怎么回事,检查哪里?

网友:
检查431的偏置电阻或者有可变的查可变。

网友:
还有光藕的电路.....

网友A:
重点放在431、光耦以及外围元件上。

网友:
你是在充电器空载时候测 的电压吧?充电器不是稳压器,会随着充电阶段改变输出的,属正常。

网友:
空载电压54V左右,电压明显高了,检查光耦反馈电路,431周边电阻或可调有无变质

网友:
14.4*4=57.6,空载电压应该不超过58V,你的电压过高了,电池易过充,影响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放在431、光耦以及外围元件上。

431中间的脚0付,一边是2.47付,另一边是7.5付
只是每当表笔触碰到431那俩脚时就发出吱的声音,光耦的也是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