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些 苹果一体机 待机5v短路

楼主(2015-04-30):
苹果维修案例资料太少了 请大家踊跃发布维修经验                                                                                         昨天收了台苹果一体机a1312  客户说用外置光驱弄来不开机了     支走客户    打了usb供电阻值   有一个借口5v 0欧 心想问题不大 拆机打开图纸发现电压是u4600转换过来的    去掉后发现上级电压对地0欧 直接找到3  5伏电感  3v对地45欧左右   BIOS供电和他相同45欧   5v0欧   取掉  待机芯片  3v 5v阻值都40欧左右  换上  芯片3v阻值45欧 5v60多欧    自己感觉普通机子的话肯定不对   但这是苹果不敢确定    自己修的少没经验  希望修过的朋友给点建议    没办法了  通电  3伏出来了  5v  刚插电是5v慢慢电压下降  到0v    摸全版没明显发烫原件   现在有点问题想问问大家            1 ,3 5v阻值对不     2  要是慢慢拆相连原件  有什么捷径没  苹果图纸 同一组电不同名字的太多啦

网友A:
烧机吧,多烧一会儿。

网友B:
断开5V负载电压还下降到0V吗?或外接个5V供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5V负载电压还下降到0V吗?或外接个5V供电看看。

断开好像没5v  明天确定下   阻值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烧机吧,多烧一会儿。

好的明天试试  阻值正常吗?

网友D:
对地值偏低了,怕你芯片要拆的有点多哦

网友E:
5V 短路 看看是不是那个供电芯片短路了,

网友F:
电压慢慢下降  可能是有电容漏电了    对地阻值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不然就会待机电流过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地值偏低了,怕你芯片要拆的有点多哦

我也觉德低了点   但3伏又正常    先修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 短路 看看是不是那个供电芯片短路了,

供电芯片都取了   还是几十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电压慢慢下降  可能是有电容漏电了    对地阻值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不然就会待机电流过高了

通电就产生5v可能检测到后级电流偏大  保护了  电感上测的电是电容里的   这个5伏待机应不应该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电就产生5v可能检测到后级电流偏大  保护了  电感上测的电是电容里的   这个5伏待机应不应该有啊

检测到有短路保护的话  瞬间就会保护的  不会一点一点降的吧 至于这个5V待机的时候应不应该有  你可以搜一下它的去处   看看待机的一些信号 有没有用到这个电   有用到的 这个电待机就要有呗   另外还要看这个电压的开启信号是什么

网友:
上下管换掉试试

网友:
应该是5V后级电容漏电 把待机5V电容拆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明天试试  阻值正常吗?

100多,要么300多,

网友:
烧鸡吧 不烧鸡怎么知道哪里短路

网友:
阻值几十欧怎么烧

网友:
谢谢大家机子已经修好了    阻值是正常的   好像待机时5v不出来   把上下管芯片滤波电容都换了   就好了     开始开机白屏没认到硬盘    快下班了就没装了   第二天来   装上灰屏  检查好久发现是插显卡板弄坏了一个  mos管  是开启屏12付供电的   换后   测试正常

网友:
1200块已解决 苹果一体机A1312 待机5v短路

苹果维修案例资料太少了 请大家踊跃发布维修经验                                                                                         昨天收了台苹果一体机a1312  客户说用外置光驱弄来不开机了     支走客户    打了usb供电阻值   有一个借口5v 0欧 心想问题不大 拆机打开图纸发现电压是u4600转换过来的    去掉后发现上级电压对地0欧 直接找到3  5伏电感  3v对地45欧左右   BIOS供电和他相同45欧   5v0欧   取掉  待机芯片  3v 5v阻值都40欧左右  换上  芯片3v阻值45欧 5v60多欧    自己感觉普通机子的话肯定不对   但这是苹果不敢确定    自己修的少没经验  希望修过的朋友给点建议    没办法了  通电  3伏出来了  5v  刚插电是5v慢慢电压下降  到0v    摸全版没明显发烫原件   现在有点问题想问问大家            1 ,3 5v阻值对不     2  要是慢慢拆相连原件  有什么捷径没  苹果图纸 同一组电不同名字的太多啦                                                                                           谢谢大家机子已经修好了    阻值是正常的   好像待机时5v不出来   把上下管芯片滤波电容都换了   就好了     开始开机白屏没认到硬盘    快下班了就没装了   第二天来   装上灰屏  检查好久发现是插显卡板弄坏了一个  mos管  是开启屏12付供电的   换后   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