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来问一个笔记本散热的问题!请老鸟们看看

楼主(2015-04-30):
自己的笔记本用了4,5,年了,华硕F6ve的本子,性能还行,前几天突然想给本本换个风扇,觉得散热能好点,可当我拆开后发现没有这种风扇,好吧,动手改一个,线序排列好,安装OK,完美!
可是让我伤心的是不到15分钟,电脑蓝屏了,法克,重启一下,突然感到风扇口温度好高,再重启,日 了 风扇不转了,电脑蓝屏,不能开机了,草,可能是风扇不通用吧,走淘宝,13元来个F6ve的风扇好吧,回来线序什么也没看,直接插上,可是还是不转,CPU温度太高,烫呀。直接改改改!黑线接地,黄线接板子上一个3V的供电,好了,终于降温了,试了20分钟,终于OK 了,正准备给本本装个系统,那么问题来了,蓝屏了,重启,蓝屏,重启,风扇不转了!草草草!是不是风扇供电不足?再改,主板USB供电5V的,同样接法,好了,再用20分钟,还是蓝屏,蓝屏,最后我哭了2分钟,拆掉散热
支架,一看原来自己一马虎把铜片贴再CPU那个上面了,去掉铜片,按好,一切OK!
现在再用,还是担心会不会蓝屏,出问题!
我是小白,来问问笔记本的散热真的这么让人头疼吗 ?
还有多奇葩的问题呢 ?

网友:
我尽然连小白都不是,只是一个小小白

网友:
你这还算是奇葩的问题吗?在维修界里是不允许有马虎的。

网友: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这种问题很有技术含量吗?。

网友A:
拆装机做散热  是做维修的最基本功夫  楼主非业界人士   动手能力强  这次只是做个散热  主板这个东西 还是少动为好   你懂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装机做散热  是做维修的最基本功夫  楼主非业界人士   动手能力强  这次只是做个散热  主板这个东西 还是 ...

又蓝屏了 ,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我不是搞维修的,只是一个学徒,跟着师傅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蓝屏了 ,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既然你是搞散热后出现的这种情况  还是看下你动过的地方有没有掉件吧

网友:
你是修电脑的么?

网友C:
其实一开始就换原装风扇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清风扇是入门功,由于笔记本空间的局限性,散热不良是诸多故障的引爆点。
有时会遇到一些多年未拆过的机器,由于时间长了坚固点产生一些内应力,拆装后会造成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我的经验是拆不熟悉的机器,出板时要多看,理解透了再动手

网友:
呵呵,那天接到5010你试试。。。

网友:
拆板子的时候要注意啊

网友D:
铜片一般都是垫在显卡上的   哪能垫在CPU上啊

网友:
散热不是换个大点的风扇就ok了,你可以选择外接最好不要破坏内部结构

网友:
新人报到,这样做很正常的,下次注意,

网友E:
新手都是像你这样的,凡事都要胆大心细,这是作为维修必备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是搞散热后出现的这种情况  还是看下你动过的地方有没有掉件吧

貌似掉了。。不过师傅说不影响,就是在风扇的旁边有个管子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一开始就换原装风扇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我现在找好多风扇安上开机都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铜片一般都是垫在显卡上的   哪能垫在CPU上啊

学习了

是不是要换原装风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都是像你这样的,凡事都要胆大心细,这是作为维修必备的条件!

网友:
想什么把cpu的座子针能弯了,网卡插槽能坏,各种奇葩问题都有,哎第一次听说能吧铜片安装在cpu座子上的真是高手啊,膜拜中。。。。。。。。。。。。。。。。。。。。。。。。。。。

网友:
我刚才换了N个风扇插上开机的时候都不转!以前开机风扇是转一下的

网友: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啊

网友:
已经修好了!

还是显卡铜片的问题

谢谢楼上大神的指导!!!

我会好好努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掉了。。不过师傅说不影响,就是在风扇的旁边有个管子掉了

掉个管子还没影响????

网友:
肯定是碰到其他元件了,清灰 家硅胶,换风扇 ,不会出现蓝屏的。对多就是 ,温度过高,掉电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是不是要换原装风扇呢

下载个鲁大师  温度测试下!看看温度几分钟到80多度,把显卡上垫个铜片  最好是0.5mm的不能太厚。看你改的3V供电会不会风扇转速不够。一般应该都是5V把 !

网友:
把铜片放到了CPU上面,这是要作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个管子还没影响????

确实掉了两个管子,开不了机了,直接把那其中一个管子引脚短接后可以开机,另外一个管子也没理他,不过现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个鲁大师  温度测试下!看看温度几分钟到80多度,把显卡上垫个铜片  最好是0.5mm的不能太厚。看你改 ...

好了,原来是吧显卡那个铜片垫掉了。。

网友:
一般都是从热量上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