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不触发

楼主(2015-04-30):
   今天刚修一台不触发,具体情况如下,刚插上电源的电流是0.03,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于是拆机,  拆完裸板在测,情况一样。量电压有3v/5v。  量触发开关电压也有。EC也有发给南桥pwrbtn#。南桥没有发出SLP_S5/S4。于是查南桥的待机条件。RTCRST,   VCCRTC,   V5REFSUS,
  VCCSUS3_3,   32.768,   RSMRST,  都有了还是不触发,就去找bios 了,,,发现少了一路供电,不解之处如下:

网友:
这个就是个与门啊 。   同时为高输出高。你仔细查下

网友:
估计有微短路

网友:
大神帮帮我吧。修不好机子

网友:
LID#休眠信号是高电平?

网友:
个人认为是U52坏了。

网友:
bios坏事有可能的

网友:
只有当。ec-pwrok和imvp-pwrgd都为高电平时。u25才会高电平的sys-pwrok

网友A:
谢谢,大家的答案,主板已修好,是南桥问题,换了一个男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答案,主板已修好,是南桥问题,换了一个男桥就好了。

南桥没给开启信号吗

网友:
恭喜楼主,还是男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