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在选择型号的时候选错了,读取出来的文件还能用吗?

楼主(2015-04-30):
我在刷BIOS时,把BIOS型号选错了,读取出来的BIOS文件还能不能用?就是还能不能刷回去啊?求大神解答!
BIOS在选择型号的时候选错了,读取出来的文件还能用吗?
刷BIOS

网友:
反正是搞错了,刷回去试试了,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读出来后文件大小是对的吗、 有没有提示ID错误神马的, 有时候是可以用的,最好重新选择型号读取下

网友:
刷回去看看,这个不好说,一般型号选错了,是读不了的,既然能读,就刷回去看看,就个BIOS,不是多大事

网友:
你编程器没有ID检验的么?有时候型号错了 ,但是芯片类型,容量一样的情况下,备份出来的文件是可以用的额

网友:
应该能用备份出来的是芯片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