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u盘fat32格式转化为ntfs格式

楼主(2015-04-30):
    由于本板块很冷清 故而发个小帖子

使用u盘拷贝文件,已是如今较为常用的手段了,当我们拷贝一个大于4G的文件如果出现警告导致拷贝失败该怎么办呢?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出现拷贝失败通常都是u盘的文件系统类型为fat32格式所造成的结果。那么我们只要将其转化为ntfs格式就可以了,下面教大家的是不用格式化u盘而直接转换ntfs格式的u盘转换格式方法:

    1、首先将需要把文件系统类型转化ntfs格式的u盘插入usb,接着使用组合键(win键+r)打开运行窗口,并输入“cmd”按回车键确认,如下图所示:

2、在打开的cmd dos命令窗口中光标处输入“convert g: /fs:ntfs”按回车键执行命令,等待完成转化ntfs格式即可,这里的g为当前电脑中u盘盘符,如下图所示:

此时,u盘文件系统类型转化为ntfs格式就完成了,这样的u盘格式转换方法便于u盘中有许多文件不利于备份十分效率,希望今天所分享的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网友:
老大威武......

网友A:
这个东西好,从来没有转换过U盘,不知道转换后U盘启动还能不能用了。

网友B:
WIN7系统好像可以直接在WIN界面将U盘格成NTFS格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好,从来没有转换过U盘,不知道转换后U盘启动还能不能用了。

我试了 应该是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7系统好像可以直接在WIN界面将U盘格成NTFS格式吧?

这个转换是不删除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转换是不删除数据的。

确实如此 但不保证一定不回丢失数据

网友:
还是格式化转比较可靠

网友:
我也觉得一般格式化再转稳定性会比较好一点吧

网友:
不错的方法,某些场合确实有用。

网友:
学习了,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网友(2016-09-06):
好像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