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东芝笔记本硬盘ATA密码怎么破解?谢谢

楼主(2015-05-01):
请问东芝笔记本硬盘ATA密码怎么破解?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块试了N个方法

网友A:
可以用MRT解密,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RT解密,最简单

需要买硬件吗?

网友:
想揭秘必须要有工具软件。

网友:
这个应该很难破解的

网友:
要有设备才好解,而且你这个盘是东芝的

网友:
可以按照3楼的方法试试,应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