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350-T35从不触发到暗屏维修

楼主(2015-05-01):
主题:神舟A350-T35从不触发到暗屏维修--简简单单的维修实例
机型:神舟A350-T35 D2
板号:H24X  REV:2.3  和硕联合(华硕集团下属子公司)代工:

芯片组:GM45+ICH9+NV独显,此机器有点位图是2.0的,与本机版本号对不上,无法完全参照此点位图修。
故障现象:拿来的原始故障是不触发,同行送来的二修机。
维修过程:迅速拆机后,发现EC已经被换过,多个电源芯片有被焊过的迹象。测各个供电无明显短路,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17正常,如下图:

此时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接下来按时序查待机条件,发现南桥的32.768KHZ无波形,继续查VCCRTC供电,发现双二极管已经烧坏。如下图:

此时以为捡到了便宜,赶紧从料板找了个双二极管装上,插上电源,按开关还是无反应。测量VCCRTC供电的对地值,发现短路了,看来南桥也挂了,如下图:

拆掉南桥,重新找了个南桥植好:

换好南桥后再测VCCRTC对值,发现已经恢复正常,如下图:

此时再次通电触发,电流一路跳变,已经接近亮机的节奏,测EDID波形也有了,如下图:

能测到EDID说有主板可正常发出显示信号了,于是插上屏后,发现黑屏(屏内有图像无背光),难道屏坏了?屏接口的定义与点位图又对不上,本想拆开屏幕,直接在屏的逻辑板上查背光条件和修背光电路。拆开屏后发现是 LED屏(B133EW07),而且屏上根本没有LED升压电路,如下图:

屏上没有LED升压电路,难道在主板上?百度上找到这个屏的接口定义证实一下,发现从21 脚到29脚全是LED灯检测。如下图:

这下完全可以确定这个屏的LED背光升压电路应该是做在主板上了,正好在主板屏接口的旁边有个由一电感、升压二极管、升压电容和一小方块芯片(D6583)组成的电路,估计就是LED升压电路,实测升压二极管的负极只有2.31V(明显不对)。如下图:

再测电感前端给升压电路供电的保险电阻,发现也只有2.33V,如下图:

再测电阻前端发现有18.5V,如下图:

此时判断该保险电阻应该损坏,实测保险电阻两端为无穷大,如下图:

直接更换此电阻,如下图:
更换保险电阻后,升压二极管的负极正常输出了26.6V电压给LED背光供电。如下图:

接上屏后,正常亮机。

 会员6651032元2022-11-11 12:12

网友A:
黄老师,我擦,我游览完了你就给我看这个,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是VCCRTC对地短路造成双二极管击穿的吗?

网友:
文章排版工整,思路清晰,照片漂亮清楚,难得的好文章,保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老师,我擦,我游览完了你就给我看这个,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

二修机,厉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老师,我擦,我游览完了你就给我看这个,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

哈哈,我没让你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是VCCRTC对地短路造成双二极管击穿的吗?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电脑向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脑向你学习

电脑手机共同进步

网友:
暗屏是通病 不加电 也许是人为

网友:
细路跟基本功很好。不错。就是焊得难看一点。

网友E:
黄老师的作品分析很到位,每每看完都有一种提升的感觉

网友:
黄岛主出手必是精品!

网友:
向劳动的人致敬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黄老师,我擦,我游览完了你就给我看这个,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

怎么不满意吗?要求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向你学习

您是修手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手机共同进步

都是人才,现在都是双向发展了,都是生活所迫呀,压力山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满意吗?要求太高了吧

呵呵,不是要求高,是被他骗了N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要求高,是被他骗了N次了,

哈哈,您这么精明还上当受骗呀?难得哈哈

网友:
还没有修道过  升压电路在主板上的机器

网友:
黄老师电阻焊歪了,下次注意哦,

网友:
看黄老师修机就是一种享受啊

网友:
楼主  也是淫才啊!赞一个

网友:
2修机器修的还这么流畅,这技术没谁了

网友:
厉害,思路很清晰

网友:
呵呵  这修起来真累

网友:
是南桥坏了导致双二极管短路,可以升压电路烧保险又是什么原因呢?欢迎探讨啊。

网友:
技术精湛啊 学习了

网友:
对我是很不错的经验积累 收藏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神舟,也是升压电路不行,赶得急,想改呢,被客户拿走了

网友:
神州的机器实在是怕了

网友:
黄总好评。 点赞。  不过不知道上家是怎么想的。  换EC都来了。  到EC之前的条件都不查么~~~

网友:
思路很清晰,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要求高,是被他骗了N次了,
黄老师被你打死了,小白们会替他报仇的

网友:
黄老师太厉害了,加分支持!

网友:
为什么保险电阻那样焊?有什么小白我不明白的秘诀吗。。

网友:
不懂维修的人总是扩大故障

网友:
黄老师太厉害了,华硕的主板真不爱修,什么都没有,不懂时序修板难呀,

网友:
黄老师多多发带示波器的帖子让大家也观摩观摩

网友:
楼主的保险电阻焊的很是给力啊

网友:
新手上路,谢谢教导~

网友:
分析的很长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呵呵 整理的很规范

网友:
黄大仙出场必有惊喜

网友:
黄岛主又发大招了!早上才讲了门电路这么快就修好电脑了。太快了吧!大神啊!

网友:
LED有字暗屏,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黄老师的帖子总是那么详细啊

网友:
还好你的这个同行不是桥工! 有的同行发来不触发的机器大多都是干过南桥的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值得支持

网友:
楼主修的每一台机思路都很明确,确实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来自: 河北衡水 来自 河北衡水
黄老师,我有一台ASUS K43SV的主板不触发,3V 5V都有.开关处也有高低高的跳变.这个EC是IT8572,查它的工作条件,供电有.复位不正常,根据ASUS的上电时序.查到它的复位脚14脚也就是0.5V左右的电压,但它的复位是由+V3AL通过D527和R766并联后过来提供的,但在D527的3脚和R766的2脚一端有
3V的电压,把14脚这端相连的电容都拆掉,还是不行.又订了个EC,换上去后故障一样.
又提到时序问题,如果EC没有复位的话,应该不会继续往下有动作,但偏偏这个主板下边的动作都正常
根据时序,EC得到复位后才会发出VSUS_ON, 但我查到EC的86脚VSUS_ON有3.3V的高电平,当系统供电芯片RT8206A工作正常后会从13脚和28脚返回SUS_PWRGD信号给EC的67脚也有3.3V的高电平,
此芯片是内部集成时钟.外面的晶振没有装,测得2脚有3V的电压,128脚为0V,这肯定不对.测得128脚对地阻为0,以为找到原因了.将128脚和外部相通的地方断开,阻值正常了.2脚有波形,128只有不对1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对不对.
又感觉可能是BIOS的事,把BIOS拆下来重新刷了一下,还是一样,这里量了一下BIOS的波形,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一跳,BIOS除了4脚以外,其它引脚上都有3V左右的电压,这也肯定是不对的,拆掉BIOS后,引脚上的电压不变,还都有.现已无从下手了.找不到故障点.另一个用镊子将14脚EC_RST外部接的二根管短接一下,就能自动上电,不用按开关就加电了.不上BIOS也加电.电流在0.7左右就不动了.松开后按开关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大家遇到过吗?出下主意吧

网友:
A350 昨天刚修好一个

网友:
二修机,厉害呀!

网友:
楼主这机器的图纸有么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讲的很详细,思路也清。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修机思路真清晰

网友:
没遇到过,先收藏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不过这么费劲,多少钱报价

网友:
大工程啊,多故障要多报点钱

网友:
嗯 黄老师 就是厉害。。。

网友:
黄老师修机境界真高啊,膜拜啊

网友:
升压电路竟然在主板上.............

网友:
只能感叹:真的是“神”舟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看完这些分析才知道跟楼主的差距有多大,谢谢这样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黄老师的作品分析很到位,每每看完都有一种提升的感觉
老师发帖是他的作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黄老师的作品分析很到位,每每看完都有一种提升的感觉
老师发帖是他的作业!!!呵呵~~~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

网友:
来是为了回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