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适配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5-01):
  离开师傅后,独立修机也快一年了,其间积累了不少修机经验,但这一大段时间都没发过经验贴。唉!缺少刚开始入行时修好机的那种激情了。以后尽量多发贴吧,为论坛也为自己修机的总结。
  今天一早老板交给我这块K42JC主板,说是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开机正常。我接过板也不用电池来试它开机了,心想适配器不开机,就按用适配器不上电来修就好了。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三位数的可调电源看不到待机),然后按开关没反应。
  这种情况大家想到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没错第一感觉是ACIN信号出问题了,找了下没有K42JC的图纸,那就打开K42JR的来参考吧。输入ACIN,找到了充电芯片。
测第4脚ACIN为1.2V正常。
看来充电芯片检测到适配器存在了,但EC检测到了没有?打开EC页。

看到了120脚有个AC_IN_OC#的信号,测了一下为2.6V。不正常啊,它要么为0V,要么为3.3V嘛。在它附近找了个3.3V飞线接到120脚上,按开关还是没反应。好吧,我错了。那将它接到地看看。按地后待机变成0.03了,再按开关,电流刷刷跳上来了。呵呵!找到问题了,就这样装机交货吗?NO!这样单用电池是开不了机的。

  分析一下,充电芯片检测到ACIN,EC却检测不到。那一般是充电芯片到EC这段线路出了问题。但华硕的板没标零件号,也没此板的图纸。只能找找有没点位了。终于在论坛找到了K42JC的点位打开。看看120脚和什么元件相连。

120脚和旁边的一个排阻,主板背面的一个电阻及一个6脚MOS管相连。感觉MOS管出问题机率大点,先换它吧。料板上找一个6脚MOS管换上。插可调电源按开机,电流一流跳上去了。接屏亮机,测试充电各方面正常。此机修复。
  故障简单,重在分享嘛!有分砸点过来吧!

网友A:
华硕acinoc#通病了

网友:
这个是反相送给EC的,楼主聪明高低都试它一次,

网友:
acinoc#通病 还是记一下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acinoc#通病了

昨天发这贴花了不少时间,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将图插到文字中间,每次几幅图片都在最下面。饼哥或知道的指导一下吧。

网友:
技术可以,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发这贴花了不少时间,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将图插到文字中间,每次几幅图片都在最下面。饼哥或知道的指导 ...

发贴的时候选高级模式,然后添加图片,把图片拉到你想要的位置

网友:
点位送上来用下,好吧

网友C:
楼主最好再解释下 那个管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一般都在充电电路这快有问题呢

网友:
隔离保护 有问题吗

网友D:
还好这机器有图纸,不然也得费点劲!

网友:
路过学习的,积累经验,技术不错了。仰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这机器有图纸,不然也得费点劲!

这机器没图纸,你没看我参考的是K42JR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好再解释下 那个管是什么意思啊

参照K42JR电路图,这个MOS管的作用是“当适配器电压大于14.37V时,将EC的120脚(即AC_IN_OC#信号)接地”。

网友E:
是充电得到ACIN后,acok反相送给EC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充电得到ACIN后,acok反相送给EC的吧

华硕的不是的,广达之类的是充电芯片ACOK脚经电路转换供到EC的ACIN脚,但不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