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22GP待机电压8.1-9.0V波动

楼主(2015-05-01):
联想品牌机用航嘉HK400-22GP,结构紧凑,待机电压8.1-9.0V波动,短接绿线启动各路电压均低。我现在想先修好待机再说,有哪位师傅有电路图或者修过类似故障帮一下忙。

网友A:
查电络板用何种IC,然后查相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电络板用何种IC,然后查相近电路

你是数码之家那位码?

网友:
常见类型的故障:输出滤波电解、tl431及其取样电阻、光耦

网友:
先把电压修好吧,看稳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航嘉的爱坏5V的输出滤波电容,先换了再查稳压电路

网友:
待机电压哪么高,查稳压取样应该有收获。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太少了,那你查的范围就大,SB的输出电容,取样\反馈\稳压的元件查一边..........

网友:
楼上说的都差不多了 因为没有具体电路图与照片 大伙只能说查的部位 具体线路与元件楼主自己跑线吧  辅助电路比较短 很好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