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b460

楼主(2015-05-01):
收到一个客户的联想电脑,刚开始大短路,我也是醉了,很明显的cpu铁壳高管短路,这种问题修过很多了,我都是习惯性讲高管和cpu供电芯片,一起换掉,换完之后问题出来了,拔掉cmos电池每次都能亮机,插上cmos电池,按开机键不显示反复重启,电感l26,瞬间有电压,这是不正常的,isl62881的VR_ON也是一瞬间的跳变,是CPU送过来的信号,cpu换过了是好的,isl62881这一块电路感觉应该没问题,既然也不是cpu问题,那么就应该还是cpu供电问题,电感l23和l24并在一起都有电压,不代表两组电路都是工作正常,主要还是查烧坏的l23这一组供电,我量了一下升压电容c642,开机一端电压4.5v,没有工作起来,我量了一下cpu供电芯片isl62882,28脚PHASE2和电感l23不导通,直接飞线过来,开机一切正常,问题解决,其实一开始我也换过bios和ec试过了,跟这没有关系的,最后实在修不出来,差点就换桥了,想想怎么也不可能是桥坏了,就放弃了,回过头继续修cpu供电,最后还是修好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有时候不要被问题迷惑了,都是同一个问题引起的,不可能烧到其他地方,思路不要太复杂,否则就容易走弯路,我再论坛里看到有人修过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属于通病,这是我的维修经验,只留做参考吧。

网友A:
B460这种机器就是坏的多。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这问题

网友:
联想B460开机无显,

网友:
B460坏的多, 要注意

网友:
还  没有碰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这种机器就是坏的多。

联想机器就是毛病多

网友:
这种铁壳子的芯片坏的多

网友B:
是28脚PHASE2和电感l23之间有断线?那拔掉COMS就能用,想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28脚PHASE2和电感l23之间有断线?那拔掉COMS就能用,想不明白

我也想不明白,高手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不明白,高手解释下。!!

coms短路,,,,呵呵

网友:
短路跟:“是28脚PHASE2和电感l23"什么关系,郁闷

网友:
cpu  没坏倒是件好事

网友:
这种CPU也容易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