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O_BTN# 这个信号直接接地

楼主(2015-05-01):
NOVO_BTN# 把 这个信号直接接地。机器运行会受到什么影响?
信号

网友:
你试试吧

网友:
也许会关机变重启吧

网友:
楼主啊 !结果咋样啊!

网友:
也许会关机

网友:
NOVO_BTN# 被拉低,会造成关机后机器自动触发重启,强制关机也会重启。
也就是无法成为S5状态

网友:
掉电哦掉到待机

网友:
学习了。大家都是高手呀。

网友:
可能真的会关机

网友:
可能不开机

网友:
一试便知 呵呵

网友:
试了结果是什么?

网友:
因为机器电池不开机,现在接地后,机器测了测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