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华硕主板M3N78-AM的问题

楼主(2015-05-01):
1. ATX 电源 5VSB通过R822连到PW+上,但找不到5VSB到PSON的线路,只跑出5VSB通过一个电阻接地,PSON也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但5VSB没有连到PSON,有人知道它们之间的电路吗?

2. 这块主板似乎没有南桥芯片,难道是通过I/O和自己的电源管理芯片来开机的? 电源管理芯片是哪个?大致的开机过程是怎样的?和有南桥的主板开机过程差不多嚒?

网友:
哥们,你可以强制上电试一试啊,

网友:
PSON应该有个上拉电阻呀

网友:
你有没有测下PSON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论坛有点位图,下个打开看呀。

网友:
是不触发吗?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