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录程序或者求程序的坛友们一定要看

楼主(2015-05-01):
关于坛友们换板刷程序或者求程序的问题
对于液晶显示器的维修,编程器这个工具是少不了的,但是大家手中有编程器,想给驱动板烧录一个程序,但是不知道烧录那个程序才是正确的,有些板子为什么烧录一次之后就不能烧录了捏?所以我在此简单的说下如何去识别程序文件名的方法:
1、 首先从你们手上的屏(屏的参数)来选择一块合适的驱动板,例如屏的型号为CLAA170EA,前提你要知道屏的一些参数:
屏接口LVDS用什么信号位数:比如(单6、单8、双6、双8 )
屏的最佳分别率是多少:比如1024x768、1280x1024、1440x900 等等
屏供电是多少伏的:比如15寸的为3.3v、19寸的为5v等等
屏线的类型:针插或者片插、针数:14、20、24、30针等等
最好选择合适驱动板:比如RTD2025L/RTD2270等等
比如说RTD2270这个驱动板最高支持分辨率1680x1050,屏供电支持3.3V、5V、12V,
信号位数支持单6、双6、 单8、 双8.  支持VGA接口。
一般刷写程序根据屏的型号、分辨率、屏供电、屏的信号位数进行找程序进行烧录的。
2、 和大家一起去识别一下程序的文件名:
M170EG01_V3_DO8L_SXGA_RTD2270_NA_5key_20091212_Lhex
M170EG01_V3 :液晶显示屏的型号,尺寸为17寸屏。
DO8L:液晶屏的信号位数为双8 (英文Double  双        英文Single
SXGA:屏的最佳分辨率1280x1024
NA:驱动板无集成音频功能
5key:按键板是5个按键的
2009121:数据的日期
再进行举一个例子
屏型号LC320W01,查看了这个屏信息资料,信号位数是单8位的、尺寸是32寸宽屏、最佳分辨率是1366x768、屏供电12v。
LC320W01_SI8L_1366X768_12V_A_PT361G_I01_GL5_101011hex
程序文件名的识别:
LC320W01液晶屏的型号
SI8L:液晶屏接口的信号位数(单8)
1366x768:最佳分辨率1366x768
12v:屏供电为12v
A:电视板带音频调节功能
PT361G_:所有电视板的型号
101011:程序的日期
注意:配液晶屏、屏线、屏供电、分辨率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在烧录之前先确定好以上信息再进行烧录以免造成其他不必要的现象。

 会员1548927300鑫豆2024-4-25 12:31
 会员6344942元2022-9-24 13:35

网友A:
叫兽五一都还在兢兢业业的发帖,真是好叫兽!

网友:
节日快乐。多多劳动,多多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叫兽五一都还在兢兢业业的发帖,真是好叫兽!

都说是叫兽,所以做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是叫兽,所以做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版主道行深!悟性高,但是51就给自己放个假嘛

网友:
这个好,必须顶上,已标记

网友:
五那个一啊,放那个假啊,东莞人民欢迎您再次光临

网友:
一般都是按显示器型号来找BIOS的,还没试过看屏型号来试通用程序

网友:
开店5.1也不能放假呀,命苦呀!

网友C:
又拿通用板程序来骗分.

用户要原装板程序, 你就发个通用板程序. 真好笑..

网友:
点屏配板都需要一些技巧,刷程序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拿通用板程序来骗分.

用户要原装板程序, 你就发个通用板程序. 真好笑..

这是刷写的一种方法,就你那点分有什么好骗的  看不眼。

网友D:
说的好复杂,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复杂,头都大了

这个都是基本功来的。

网友:
很强大,学习到了

a7393308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