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用CH341A刷BIOS还是黑屏点不亮

楼主(2015-05-01):
小白用CH341A刷BIOS还是黑屏点不亮,外接显示器也不亮。这是什么情况呢。
E1 471G DAZQSAMB6E0 REV:E

网友A:
这样,你是想问什么吗怎么弄好,按你说的东西,我觉得换板可以好

网友:
想问修的事,你最好把情况说白一点

网友B:
也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呢

网友C:
要使劲地刷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呢

是这样,前面我弄黑苹果。然后,下载驱动发现里面有个.exe文件。然后好奇点开了,发现是升级bios。。。然后迅速关闭了。电脑就关机然后开机不亮屏。用盲刷就回来一次,但是不知道怎么弄的又不亮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使劲地刷才亮

8什么意思啊,使劲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你是想问什么吗怎么弄好,按你说的东西,我觉得换板可以好

完全支持你的说法,为什么小白满天飞呢?

网友:
洗洁精不好 水也不好 ,都还好的, 用刷子使劲的刷,用力……

网友:
你要不多找几个版本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