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掉电维修

楼主(2015-05-01):
     好长时间没发帖啦!五一啦!也出来冒冒泡!昨天收到一块M4N68-MLE V2的主板,故障是跑到d5就掉电了,我昨天见我同事刷过BIOS,貌似故障依旧,今天他休息,我闲来无事看看!我先测一下内存供电出来了,再测下开关脚电压,只有一点几V,这电压不对啊!应该是3.3V啊!接着就去查线路,大家都知道华硕主板822排阻是很容易出问题的,由于华硕的图纸有的好难找的,就盲修吧!最后测量到EC旁边两个822排阻貌似有问题,二话不说换,换过后,测量开关脚的3.3V电压出来了,经多次测试都能正常开关机了,久违的LOGO画面也出来了,这个貌似通病,我这都是小儿科,各位大神,莫笑小仙哦!呵呵!

网友A:
应该是开机针脚的上拉排阻阻值变大或开咱造成电压下降。

网友:
万恶的华硕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开机针脚的上拉排阻阻值变大或开咱造成电压下降。

的确就是电压下降的,由于没有图纸,没办法,具体分析!

网友:
也不拍下来图片放上来分享下啊

网友B:
EC?  修本本修多了吧 ,我开始一看不知道EC是什么呢,原来你说的IO吧,

网友:
看来盲修的结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修本本修多了吧 ,我开始一看不知道EC是什么呢,原来你说的IO吧,

是的,呵呵

网友:
刚刚接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板子

网友:
还真是822惹的祸,更换亮机

网友:
有时候桥开焊也掉电

网友:
ASUS 这个是没法改了

网友:
又是822排阻

网友:
不按原理,只是专找822排阻量,这样行吗?这有点撞运气的意思。这似乎可行,因为主板上这种排阻数量是有限的,不会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