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1 不跑码。。

楼主(2015-05-01):
我每次修DELLG41不跑码的都修不好,你们有没有修好过的。。不是BIOS。也不是南桥,到底什么毛病

网友:
。。。按时序找原因

网友:
只能按上电时序查了

网友:
原装机不是很好修的.有示波器就好多了

网友:
非常号啊啊啊!!

网友:
三大条件都满足?不行就烧鸡神器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