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L24F29)电源一体板通病

楼主(2015-05-01):
电源温度高这几个电容 容易坏有办法降温解决吗

网友:
换长脚的电容,做好绝缘,固定好。

网友:
打点阿胶

网友:
加点散热胶试一下吧

网友:
换长脚电容并且打上胶做好绝缘一般就没事了

网友:
换黑金刚的高耐温低纹波的电容..........

网友A:
将产生高温的几个元件飞线接到旁边去不知行不行,欢迎探讨。

网友:
楼主又在这里发帖啊。

网友B:
你一次性修的10年不坏,你以后怎么过呢,
换上电容只要在一年内没有事就成了,要是自己的机器你到可以去琢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次性修的10年不坏,你以后怎么过呢,
换上电容只要在一年内没有事就成了,要是自己的机器你到可以去琢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产生高温的几个元件飞线接到旁边去不知行不行,欢迎探讨。

这个可以的啊,但是不能太长啊,固定好啊,做好绝缘啊

网友:
不怕麻烦可以引出来放在温度不高的地方

网友:
主要是因为离散热片太近了长期被烘烤变质,可用导线引出远离热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产生高温的几个元件飞线接到旁边去不知行不行,欢迎探讨。

可以,但太费时费力,不提倡...........

网友:
全部换105度的电解电容就O啦---

网友:
电容温度高,更换耐压值高些的试试.

网友:
我也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