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LE V2 REV:1.0 BIOS

楼主(2015-05-01):
此机不过内存,加焊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桥之后,亮机。 此BIOS是用编程器备份出来的

M4N68T LE V2 BIOS

网友:
华硕BIOS官网都有的,都可以刷机亮的,

网友:
我也接了这台机器刷了BIOS也不行不显示

网友A:
检测卡不跑码桥也加焊了也不行求解检测卡代码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卡不跑码桥也加焊了也不行求解检测卡代码00

你是一上电就00? 诊断卡,没有走过码?

网友:
是的
就是00

网友:
《模块式》你看复位灯亮了没有,没有亮,查电压,亮了,先刷BIOS,不行加焊IO,再不行加焊桥,还是不行,重值桥。再不行。看CPU座子是否虚焊。      当然,你要把CPU給排除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