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1自动休眠换IO成功解决

楼主(2015-05-01):
朋友拿来一个笔记本惠普431说自动黑屏,我看了下是自动休眠,而且不定时(休眠设置全部关掉也一样)有时开机后马上黑了,在按开关,WIN7显示回复。明显就像开着机按了下开机键休眠。我想大家会以为开关短路,开始我也这样想的。但不是那么简单,我主意到没键盘就不会出现这样问题、所以说明开关没问题,那就简单了换键盘吧。换了新键盘问题还是一样,从装系统问题依旧。所以我果断认为IO(IT8518E)内部程序出错所致,正好手上有这型号的换上,测试2天OK 完美解决 (不喜 勿喷)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少见

网友:
这个都能搞定NB

网友:
这种IO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比较少见 这问题,

网友:
很晒见的问题

网友:
io也会导致这种问题,真没想到

网友:
少见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IO坏没碰到过。学习了,一般来说应该是休眠开关坏了呀

网友:
这个EC 没有外挂BIOS吗

网友:
休眠跟I0有关系的。

网友:
少见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备份EC ROM

网友:
我还以为是休眠开关管坏了也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碰到,楼主好样的,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还真是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备份EC ROM

这IO直接换新的就行,

网友:
这种问题没碰到过  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