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实习维修--联想G475客户清灰导致不显

楼主(2015-05-01):
实地归来一直没有发帖子,算是实习的处女贴吧
在实地的日子每天都能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感谢各位老师的谆谆教导和学校超前的技术支持。
很久没有看到各位同学了,想你们......(此处省略一万字)
言归正传吧,前天下午同行送来一台联想G475,板号:LA-6755P
问了同行才知道是学徒清灰完就不显示了,换屏也不显。

接到机器,发现屏轴断了(此机器拆机后最好是不要去合盖,屏轴很容易断的),
好吧还好同行没有装螺钉不让又要拆5分钟了,拿出主板后观察一下没发现掉件破损等问题,打值各对地值都OK
通电接屏试机,我去白屏,大家懂得我这里就不科普了,嘿嘿
测量JLVDS1发现19V供电、3.3V、5VS、LCDVDD_CONN都正常,
那就继续往下查

拆屏测量发现3.3V不正常,只有1.5V左右,嘿嘿肯定还是主板有问题的,继续返回主板好好检查一下吧
用放大镜再仔细看看周边有没有异常吧,
果然有重大发现,如下图

测量后发现Q82的1、3脚直接短路,发现问题那就换咯,(提醒新手一下,换的时候要注意别换错了)
试机漂亮的联想LOGO出现了
别高兴太早了,仔细再检查后又发现一个重大问题,忘记拍照了
此机器在光驱固定螺钉位置,也被同行装的螺钉顶破了,放大镜观察后发现是地线(还好不是其它的什么信号、供电线)
补焊并加上高温胶,完美手工并且附上新手拆装机的注意事项以供参考。
注意事项:
1:新手拆装机器时一定要看好螺钉长度,一般情况下D壳周边的螺钉都是长的大概5-7MM左右
2:清灰其实很简单对吧,就像这位同行,小问题没搞好而且还导致大问题了
3:拆装机时实在记不住就拿出你的IPHONE拍照,大家都会吧
4:随时做好记录,动了哪里修了哪里,方便后期检查和维修
好了,发帖不容易,还望各位老师、同学给加点分,方便交流和学习!

网友:
继续努力吧!加油

网友A:
我当学徒的时候也遇到过 清完灰就不亮了 最后加焊显卡才好 当时吓惨了

网友B:
我原先公司的一个大神 拆完机装上后一插电 一台asus的崭新笔记本就报废了螺丝把主板顶了个大窟窿

网友C:
出去万用表前先仔细观察一番,也许肉眼就发现问题了哈,多谢楼主发帖分享。

网友D:
学徒嘛   都要有失败的过程才会成为师傅级的      理解

网友E:
上次华硕的一神机  清了一下灰 竟把 系统 清怀了 ,  重装系统 无论如何 就是不引导 , 最后内存条 导致的 , 换内存后 可以装  , 最后又把 他的 原来内存换上去 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F:
有没有可能主板坏,把CPU也给弄坏了

网友G:
运气不错,有的时候人为因素造成的原因很不好维修

网友:
你们清灰一般多少钱

网友:
好人品  这种事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学徒的时候也遇到过 清完灰就不亮了 最后加焊显卡才好 当时吓惨了

清灰一定要胆大心细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先公司的一个大神 拆完机装上后一插电 一台asus的崭新笔记本就报废了螺丝把主板顶了个大窟窿

一定要区分长短螺钉,不然会很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去万用表前先仔细观察一番,也许肉眼就发现问题了哈,多谢楼主发帖分享。

是的,修主板必须要一台放大镜神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徒嘛   都要有失败的过程才会成为师傅级的      理解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华硕的一神机  清了一下灰 竟把 系统 清怀了 ,  重装系统 无论如何 就是不引导 , 最后内存条 导致的  ...

内存导致的故障很多的,一定要先排除外设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主板坏,把CPU也给弄坏了

有的,联想机器CPU也很容易坏的,检查时一定要注意

网友:
我装机一般都不会把螺丝拧紧,感觉拧到底就行了

网友:
先加分 再说问题   你测了屏线接口处  3.3V正常的   然后拆屏测了不正常1.5V???然后又返回主板查3.3   那Q82短路的话   屏接口3.3还正常 ???

网友:
细心细致,学习了

网友:
清灰一定要细心的,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运气不错,有的时候人为因素造成的原因很不好维修

这不是运气,莫非你修机器都是靠运气吗?

网友:
定价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平来核算,每个地方不同的,多谢

网友:
清灰得细心才行啊,好多都是人为导致的故障

网友:
我就遇到两三回螺丝顶坏的

网友:
清灰没顶过主板,但经常的吧键盘排线顶破了,导致有部分按键不灵。悲催的以后一定要注意

网友:
确实这种问题有时很麻烦的

网友:
这种经历谁都有过,不说上错螺丝,就算好好的清灰也有倒霉的时候

网友:
就像东芝L630   不细心的话   会有惊喜的

网友H:
还好自己修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好自己修出来了

亲,看清楚好吧,二修机,明白没?

网友:
学徒工弄坏东西是难免的,时间长就好了

网友:
还是要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