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A的 GTX670 显卡

楼主(2015-05-01):
我的一张  EVGA的  GTX670 显卡  本来好好的用了一段时间 就开机进去 就 重启黑屏 进主板 设置 正常显示的 不装驱动也正常的 唯独装了驱动后 进系统的桌面 就会黑屏重启
WINDOWS 进度条那里 就重启

网友:
你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对了一部分,内存问题会出现你讲的现象,我遇到的太多了。
硬盘坏或系统坏也会引起这个现象
确认是否显卡引起黑屏,进安全模式或进PE就知道了,其实最直接的方法是把显卡装到正常使用的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