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 没声音

楼主(2015-05-01):
东芝一款笔记本    没有声音    检查了 声卡 没有问题  外接也没有声音  求大神们指点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软件OK不 ,还有键盘上有按到哪个键没有

网友:
声卡驱动最好到官网去下     驱动不对引起无声音     我遇到过

网友:
有可能是声卡驱动不对

网友:
如果声卡没坏,驱动不对也出了不声音的啊,驱动人生找正确的驱动安装试一试。

网友:
先确定下机器正确的型号,再到官网下驱动,还是无声那就才动硬件。

网友:
看下声卡的静音是否正常,常见到的是静音线路坏的多。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   系统 快捷键之类的先搞一搞

网友:
先做系统     在差声卡芯片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一样问题的机子,刷了BIOS好了

网友:
你是有换过声卡芯片吗 ,换了的话直接装过系统试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