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菜鸟问题,笔记本螺丝标记的意思

楼主(2015-05-01):
例如
笔记本
螺丝位上有标注M2×3,代笔什么意思?直径2MM,长3MM吗?
笔记本

网友:
直径2毫米 长度30毫米的普通螺丝 大概就是这意思

网友:
里面的2是头部长度,3是有螺丝部分的长度。

网友:
3毫米。-------30毫米长的极其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