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31000528AS的故障问题

楼主(2015-05-01):
    我的 st31000528AS 做为仓库盘前几天挂掉了, BIOS能检测到硬盘,但是S.M.A.R.T STATUS BAD.

    我的系统盘是SSD在正常情况下10秒左右进系统,挂上此盘后不管是系统是WIN7, XP还是PE都进不去,在DOS下运行diskgenius能看硬盘的目录结构,但一选中硬盘后就无响应了,硬盘马达转起来整块硬盘都会震动.

    在这块盘挂掉的前几天05变红大概100多点,C5变黄数值几百,系统加载速度开始变的极慢,要等上2分钟左右才能进的去.

    求大神指点,这块硬盘还有的救吗????

网友:
  求大神指点,这块硬盘还有的救吗

网友:
下午再次挂上盘win7加载了十来分钟终于进去了,万兴还能备份出一部分资料出来,再开hdtune 一看05变3000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