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41JF 华硕的机子,开掉跑到显卡掉电

楼主(2015-05-01):
这机子,在不装内存的情况下,触发上电,机子不会掉电。但是上内存后,再触发,电流跑到显卡处,快显示的时候掉电重启。BIOS    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望高手指点,有修过此类问题的给点经验

网友:
是不是  BIOS 没耍对

网友:
华硕机器图纸不好找,不好修。应该是有电压不足的地方,我碰到过

网友:
这可能问题在哪组供电线路,最好是用示波器打下波波,确定是过内存到显卡。

网友:
修过是显卡供电某组电感开路,示波器明显测到过内存到显卡后死波后掉电。

网友:
也有遇见显卡供电不稳,一显就掉电,后是换上下MOS管好的。

网友:
跑到显卡掉电   换南桥做甚

网友:
先动显卡才对吧

网友:
桥是h65还是hm55的?

网友:
最后是发现显卡主板内部短路了,量屏线接口上量到的,最后只能是换板